巧拔盲孔轴承的工具

楼主(2012-05-16):
钳工的朋友们,没事的时候做一个,等用的时候非常方便。

网友:
能拔吗, 是不是会滑掉,

游客

网友:
仔细看,三瓣拉爪根部(绿)。

网友:
很巧妙啊,就是不知道使用效果会咋样,改天做一个试试

网友A:
德国的一个这工具,暴贵!
  自己做的要根据尺寸把凸台做好,还要有足够的强度和韧性。

网友:
虽然自己不用 但下子啊看看

网友:
涨夹类工具。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德国的一个这工具,暴贵!
  自己做的要根据尺寸把凸台做好,还要有足够的强度和韧性。

不同型号的轴承太多了,要这样的工具就一大堆,用一时后继就长期搁置,不如想个法儿用其它“巧”!

网友:
盲孔轴承一般都是冷装的间隙或过渡配合吧,通过拧紧锥形芯轴撑开三瓣拉爪,固定住轴承内圈后旋动大六角螺母即可将轴承拉出,应该是不会打滑的。

网友:
学到了~~·谢谢啊 !!!

网友:
三瓣拉爪前面做成可换的可以吗?最好能适应不同的轴承才好!

网友:
够简单,应该有用

网友:
这个挺实用的!

网友:
是很好的工具
但是一定要知道轴承孔后面的底孔的大小和深度
才好设计拉出端凸台的尺寸

网友:
轴承规格有大小,要买很多夹套。不合算。

网友:
胀紧部分做成可换的,更好,更实用

网友:
秃台怎么 放进轴承里 ?

网友:
就那么一点台阶,行吗

网友:
好像原理跟拉吗差不多啊

网友:
轴承那么多型号,要做好多这种工具哦?就取几个成本太高了。

网友:
就是拉吗表弟,如果是角接触轴承的方向不对一拉一个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