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床螺纹循环切削,每次都能返回切削起点,是何原因?

楼主(2012-05-16):
数控车床螺纹循环切削,每次都能返回切削起点,是何原因?

望各位大虾指导下

网友A:
好吧,没听懂,循环切削回起点有问题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吧,没听懂,循环切削回起点有问题么

呵呵 我想用G01车螺纹 不用循环指令  所以存在一个问题 第一刀没事 第二刀的时候就乱牙了 跟第一刀起始位置不一样!

游客

网友:
我也觉得楼主太菜了,这个问题多看看论坛的帖子就知道编码器原因。何须提问?
太油菜了。

网友B:
为什么要用G01 车螺纹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 我想用G01车螺纹 不用循环指令  所以存在一个问题 第一刀没事 第二刀的时候就乱牙了 跟第一刀起始位 ...

切削螺纹G32(非循环)和G92(循环),要和主轴编码器联动探测主轴转角,G01没这个功能,所以你拿G01车螺纹的话第二刀主轴的转角就不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要用G01 车螺纹呢?

就是想试下 看行不行 再有我想用宏程序车一些不规则形状的螺纹  所以不能用循环指令 用G01走直线逼近

游客

网友:
你菜的没商量,现在的系统有个变螺距的功能,你怎么不用?你是故意来这里搞笑的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想试下 看行不行 再有我想用宏程序车一些不规则形状的螺纹  所以不能用循环指令 用G01走直线逼近{:so ...

那你G01只好一刀切了,第二刀乱牙没商量

网友:
大侠。用宏程序也没有用G01加工螺纹的。

网友:
GO1是直线切削。不可以加工螺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你G01只好一刀切了,第二刀乱牙没商量

一刀?毛胚余量多吗?刀吃的消吗/

游客

网友:
这个请问楼主

网友:
哈哈哈....................G1可以车螺纹.....
我也明白为何螺纹循环指令结束以后会返回起点..这个功能和宏程序中运用系统变量记忆位置是一样的道理!!

网友C:
当然可以,把螺纹循环的原代码拿来看也是GO1是基础代码。
不乱牙,关键在一转信号作为“起跑”信号,然后留出加速距离就可以了。
具体动作就是,刀径向到位,此时轴向和切削区有一段距离,一直循环等待一转信号,信号到,轴向进给开始。进给速度是根据工件转速,螺距等等工艺参数算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当然可以,把螺纹循环的原代码拿来看也是GO1是基础代码。
不乱牙,关键在一转信号作为“起跑”信号,然后留 ...

每次看到螺旋线大侠的回复都是精彩...
不过对于楼主的问题,我的理解是:G92螺纹循环指令,每次加工完一次螺纹,刀具都会返回到G92之前的定位点坐标位置....
这样的情况我们也可以用系统变量来达到....

游客

网友:
哦,那就算是吧.....
楼主的意思就是要G01实现螺纹,而不用G32,G92,哪怕是做引导
大侠,我汗啊...我的意思是你说的虽然很对,但是好像和楼主的题目有些不太符合呀...
包括多头螺纹,主轴方式都是轴向分头而不是圆周分头,都是用一转信号同步。只有C轴才可能圆周分头。
貌似主轴一转信号没有系统变量,主轴也非位置控制,那有什么系统变量?当然,如果是旋转轴另说了。俺见古螺纹磨就是直接G01 Z C F来编程的,但那是C轴,不是主轴。主轴一转信号是F47.0,要处理这个信号

网友:
哈哈,还是ls的两个大师厉害,我来学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当然可以,把螺纹循环的原代码拿来看也是GO1是基础代码。
不乱牙,关键在一转信号作为“起跑”信号,然后留 ...

也就是说可以用G01车螺纹的咯?你说的那些动作 在程序里怎么表现出来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就是想试下 看行不行 再有我想用宏程序车一些不规则形状的螺纹  所以不能用循环指令 用G01走直线逼近{:so ...

我是做加工中心的 对数车不太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