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在立体圆弧面上可以画图吗?怎么画?

楼主(2012-05-16):
在SW中,在一个圆柱体上面怎么才能够另外添加别的草图!在线等答案!

网友A:
你想添加什么草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想添加什么草图?

从扇形圆弧边开始切除一半

网友:
貌似不可以,草图只有建立在平面上

网友:
用包覆命令可以的,不知道你的草图是什么样的。
先在圆柱面的相切平面上画出包覆前的草图,估计需要计算的,然后包覆刻画到圆柱面上,再绘制一个3d草图就可以了。

网友:
你可以找其他平面也可以切啊,或自己建一个

网友:
6楼说的比较对,可试一试

网友:
画此图是应该有基准面,与此相对基准面上切除就可以了啊,没必要想的太复杂,软件只是个工具,达到目的就行了

网友:
你的问题太笼统。什么草图都可以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