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号钢 整体淬火产品硬度有好有差,原因何在?

楼主(2012-05-16):
各位好!最近一批产品热处理不好(淬火+回火),要求HRC40-45,现在实测HRC35-42。领导叫调查下(本人做质量的、对热处理不太了解)。

零件是 100MM长X大12MM的钢管加中间铣缺后焊接个小冲压板,热处理工艺为:850°淬火(80分钟)+390°回火(90分钟)油淬、设备好像是真空炉,装炉为细铁丝串联。据车间主任说是装炉时产品的间距问题,至受热不均引起。(材料方面同批料,此前产品淬火又OK)

请各位分析下、感谢感谢!

网友:
390的温度在合理的操作下是可以达到你要求的硬度的!你现在达不到这个硬度的话,尝试把回火温度降一点试试!

网友:
若按照你们主任所说零件间距问题,导致淬火时部分零件未淬透,从而影响了回火后硬度。

网友:
回火时的温度没有控制好

网友:
感觉不是没有淬透的原因,考虑是都是部件放太多,炉内各位置的温度不一样所致

网友:
我估计是加热不均匀,导致有部分铁素体没有相变,造成了回火屈式体组织中夹杂铁素体。需要改变下装炉方式,或适当增加保温时间,在降低回火温度意义不大,并且得不到你想要的组织。

楼主:
今天查看了上批不良件的金相,心部硬度HRC40(好想HV410左右),表层硬度(0.05--HRC40、0.15--HRC37、0.25--HRC34大体这么趋势数值可能不完全正确),另设备其实是可控气氛多功能炉(前面被忽悠了);今天的一炉又出现问题这次自己测了3件,一件HRC43-45(各方向7、8个点),另两件钢管上有高有低(HRC32-42).看了员工这几炉淬火后自检硬度HRC56-59,这应该是合理范围。是否问题在回火上?另表面脱碳、氧化有可能吗?各位怎么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