球铁圆加工件数控精车 ,请教

楼主(2012-05-16):
    请教一下,现在有个100mm粗,厚60mm的球铁圆加工件,要求里孔车到50mm,里孔有5mm的加工量。

请问数控车床粗车时候车多大,转速进给多少合适,精车时留多大的加工量,转速和进给多少合适?(5mm公差)

网友:
5mm公差??? 应该是0.05的公差吧。

 粗车余量留0.5-1mm.   转速800-1000、

粗车进给0.3-0.5  精车看你自己的光洁度要求.

 我也没车过球铁. 我做铸铁的. 上面的供你参考.

网友:
转速不用过快

网友:
直҉径҉100?
铸҉铁҉类҉可҉以҉用҉800转҉么҉?用҉的҉是҉什҉么҉刀҉?
。。。。我҉的҉字҉怎҉么҉变҉这҉样҉了҉?

游客

网友:
能说是什么刀么?250M这个YG类的可不行。是陶瓷刀么?
100的直径800转时线速度250m/min左右,不快。

网友:
什么是球铁圆?

网友:
我是来赚积分的,我是来赚积分的

楼主:
0.05mm的公差,粗车10mm的加工量,粗车转速多少,进给多少合适?精车我现在用550转,0.25的进给合适吗?

游客

网友:
粗车转速不要快,精车转速可以快一点,进给可慢点。

网友:
用G73循环加工 刀具用30度尖刀  转速慢一点700-900  进给快一点G98 F250-300 慢了不易断屑 工件如果不用拆卸转下工序的话  余量留0.3-0.4精车  转工序一般留1.5MM  主要看工装跳动影响精车的

网友:
转速800-900,进给F0.35左右就够,余量留0.5精车。

网友:
45钢吃刀深度
转速低一些

网友:
转速800-900,进给F0.35左右

网友:
这个需要学习 ,...哈

网友(2012-06-15):
高手赐教

网友:
转数300,F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