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道中学物理题:图中皮带上ABC三点的张力大小依次是?

楼主(2012-05-16):
如下图所示,大皮带轮作主动轮顺时针匀速转动,图中皮带上ABC三点的张力大小依次是?并说明原因

网友:
中学物理题?机械设计题吧.

B>A>C

游客

网友:
带轮传动力的张紧力计算吧?
确实是中学物理题

网友:
莫非是B=A>C?

网友:
皮带应力最大的地方在  紧边刚要离开小带轮上,上图就是B点的右边。受到拉应力+弯曲应力+离心应力

网友:
不工作时,拉力应该相等。
工作时,B>A>C

网友:
B处的皮带处于拉紧端,C处的皮带处于松弛端,当皮带刚进入大轮时,受力最大。如果要是在中学课本中出现的话,应该理解为三处一样大,我记得初中有句话叫,在同一根绳子上,受力一样(例如滑轮),当然这个理解非正解,就好比在小学的时候说1-2是错的,(那时候还没有学负数概念)

网友A:
B>A>C

游客

网友:
只见结果,怎么没见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A:
B>A>C

设A、B、C各处张力大小为啊a、b、c:
分析与主动轮接触处的一段皮带,它受力为沿皮带与主动带轮接触面分布的摩擦力f和张力b、c,根据平衡条件有b=c+f;
皮带上张力由C处到B处逐渐增大,所以a介于b和c之间即b>a>c.

游客

网友:
既然那段皮带张力是变化的,如何能得出逐渐增大?

网友:
这个 不是高中的 把    机械设计上的  每个点的应力都是 三种应力的 叠加

楼主:
我来给出我的分析:
在不工作时:Fa=Fb=Fc(根据力的平衡,同一根皮带上的张力处处相等)
在工作时:,在带轮转动后,整个系统的受力情况发生了变化,多了两个大小相等方向相反的力(假设皮带匀速转动):即摩擦力与驱动力,此时同一根皮带上的力就不相等(内力作了相应的改变),包裹在带轮上的皮带段由于摩擦力而不与带轮产生相对滑动可视为一体,在此基础上进行受力分析可知:Fb>Fc

楼主:
这个问题中比较较难确定的是A点的受力情况,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知道松边与紧边的力分别是在原张紧力的基础上减去与加上驱动力,由于带轮作用于包裹在带轮上的这段皮带摩擦力是分散于这段皮带,故利用微元法我们可以知道这段皮带上的张力从紧边到松边逐渐减小的。故:Fb>Fa>Fc

楼主:
由于包裹在带轮上的张力是逐渐变化的,所以就有所谓的弹性滑动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