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机140、150车床刀台转动费力的维修方法

楼主(2012-05-16):
        前两天收到了一个同行问我的问题,因为我当时也没有什么经验,所以没有能给他解答。事情是这样的:

那天早上,这位同行打电话给我,问题是云机140车床的刀台转动费力,问我是怎么回事,因为我们这边云机的机床并不多,加上刀台这块几乎没动过,所以我无法给他回答。今天,我同样也遇到了这个问题。客户手里的云机140刀台转动费力。经工作人员说,他们曾经自己维修过好几次了,但总是不行,转刀相当的费力。

我把刀台打开,发现中间的转轴不动,即使能动也相当的费力,于是就把小刀架前下方的定位弹簧调整螺丝松了一下,结果是,中间轴转动没问题了。把刀架安好,一试,还和以前差不多,那么费力,甚至是转不动的样子。

于是,我又拆了一次,仔细检查了刀架的各个环节,认为,没有地方损坏或磨损。那是哪里出了问题呢?后来经过仔细的分析才发现,这种刀台在安装的时候要求比较高,就是说要安装的人员对刀架非常的了解,里面有两个花键齿套,中间那个花键齿套还要连接最下面的定位托起套,问题就在这里了。

中间的那个花键套和最下面的定位托起套有齿合部分,如果不仔细看的话,不知道每转一个花键位,这两个齿合套衔接位置就会差那么一点,将中间轴做好定位,再放入花键套,放入后观察两个套的齿合部分是否贴紧,如贴紧,则说明位置合适,如贴不紧,那说明位置不对,要重新放花键套直至齿合贴紧。放好这个花键套后,将上面的花键套也放进去,安装时记住这个套所在的位置,拧紧手柄,这时从手柄上面的小孔观察一下刚才放入的花键套里面的凹槽,来回转动手柄,不要转的太多,60度左右,这时如果凹槽一直能看到,拧紧也能看到,就说明位置差不多了。放入定位螺丝,定位钢珠、弹簧、螺丝,就可以试一下了。

总结一下:

这个刀架其实在三年前就弄过一次,当时没仔细观察,所以造成了今天的事情,以后再遇到同样的事情一定要仔细的观察,总结。

      刀架最上面的花键套是用来转动刀台的,中间的花键套是用来转动下面的定位托起套的,最下面的就是定位托起套了,安装时最重要的是中间和下面的两个套,最上面的在最后安装时再调整位置即可。手柄上有个定位的钢珠,是用来中间轴回位的,这几个部件设计巧妙,安装水平要求稍高一点,各位爱思考的朋友可以自己拆开看看,开拓视野!

       本来想上个照片的,但当时时间不够,没机会照下来,感兴趣的朋友自己动手吧,这样才感觉更有意思。

       学机修,学的是机械设计原理,学的是知识的活学活用,学的是做人的道理!

网友:
这边有很多云南机床厂的床子,学习了,下次遇到就知道了,
   支持老大。

网友A:
俺也学习了,前两天俺这边一云机150主轴箱内出现异响,打开箱盖之后检查,没问题,之后盖上箱盖又不响了,郁闷。不过,在这过程中,发现箱盖是塑料的,像是PVC,如果时间长了,会不会变形漏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俺也学习了,前两天俺这边一云机150主轴箱内出现异响,打开箱盖之后检查,没问题,之后盖上箱盖又不响了,郁 ...

那是一定的。这边盖子变形的太多了。不用再逼它!

游客

网友:
如果在做箱盖时,里面加上类似钢筋金属会不会好些?个人愚见。

网友(2013-01-05):
就得靠 仔细观察。

网友:
云机6140刀台结构复杂,有问题的确维修不易,应该有改进的空间,问为什么国内多用可转位四方刀架,而很少用快换刀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