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硬态紫铜管两端去毛刺,日本样品做得真好,高手指教

楼主(2012-05-16):
4米长的半硬态紫铜管φ20x1,两端锯切后有毛刺。现在采用的方法:

铜管两端同时用气缸压住,电机带动钢丝刷旋转,用气缸控制进给(沿管轴向),第一次用的是辊刷,发现管外壁的正下面毛刺没有去掉。第二次是换了笔形刷,结果内表去掉了毛刺,但管外壁却没有去掉毛刺。

先前以为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但现在看来,做起来真的不简单。看到日本人给的样品,端口只有1mm左右的去毛刺痕迹,而且是非常细腻和均匀的,要想做好,怕是要下大功夫。在这里,看能不能得到大家的指点。

网友A:
你用锯切。而日本用的是滚切。说以你的工件毛刺不好去除。

游客

网友:
加内衬滚切,变形会小一下吧
滚切有很多方法。你所讲的是一种类型。这里不太好讲。因为牵扯内部机密。我在日企见过这类滚切机器,的确很好。
滚切有形变,口端内缩,齐平端部需要切除比锯切更多的材料。想请教一下,您是怎么知道日本用滚切的?

网友:
如楼上所说:脚盆国  资源少,是不舍得浪费材料的。锯和滚切 材料费的多了一点点,但就这一点点,脚盆国 也不会舍得的。并且倒角所费的周折 也少了,哈哈!

游客

网友:
有态度没条件、技术也不太妙。
技术不行不要紧。要的就是态度。端正态度才能决定一切。
伏枥大侠,不是愤青,是俺看的比较清。
版主何时也成愤青了?

网友:
说明人家做事用心,中国人均资源并不多,但那大手大脚的浪费。尤其国企·

网友:
这个应该可以吧,在电热管很成熟的设备

网友:
说明人家做事用心,中国人均资源并不多,但那大手大脚的浪费。尤其国企,·说得很好,什么时候我们才会精打细算啊,

网友: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铜管端齐平并倒角,其实可以做得很好。
很多年以前,就设计制造过铜管端头自动齐平倒角机。
铜管自动送入,定位和紧固;刀具旋转,快进、工进,然后快退。同时完成铜管两端面的车削和内外倒角。
切削余量0.05-0.1。
节拍时间,对于长200以内,两端齐平倒角的,约3秒钟。班产10000件。
完成的工件,端面对铜管轴线不垂直度不大于0.02,铜管长度误差不大于0.03。
很简单的设备。不过楼主的情况,需要倒角的工件数量是关键。恐怕添设备来解决问题的可能性不大。
那就只能马虎下去了。
所说的情况,不过是没有用正确的方法去做正确的事而已,牵涉不了其它。
不明白哪里来那么多说风凉话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用锯切。而日本用的是滚切。说以你的工件毛刺不好去除。

旋切是用无刃割刀绕管子旋转并同时压入,从而切断管子的方法。
虽然无切屑,但割刀要先压陷材料,因此切割后的管端必然有缩口形变。对于楼主所说的这种20*1的中硬紫铜管,材料刚度和壁厚有限,缩口一定很明显。而需要管端齐平和倒角的管子,一般对管子的通径有要求。
楼主如果方便,请发张日本样品的管端照片。
看过照片,再来判断其断管工艺,如何?

游客

网友:
你非得看到这种机器图片就明白了。抬杠长学问。但日本人就不给咱看。一层窗户纸一捅就破。

楼主:
谢谢各位的热心讨论,厂里规定,上班时间不能上网,更不能上传文件,我会尽快将整个工艺过程和设计的的东西和大家交流,今天去现场看不能能拍到日本人样品的照片,如可以,会尽快贴上。

网友:
一个切割铜管就有很多学问呀,其实对于工作,态度是第一重要的,人是第一重要的,到德国去看过德国人的工厂,设备也是一般的设备,并不是我们想象很多精密的加工中心,有些设备外表的漆都掉光了,但是做出来的零件,真的很漂亮,让人爱不释手,这就是人的精神和心态。中国太浮躁了,都向钱看,都要赚大钱,所以连最基本的产业都做不好。

游客

网友:
是啊,
讲得好。实际!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旋切是用无刃割刀绕管子旋转并同时压入,从而切断管子的方法。
虽然无切屑,但割刀要先压陷材料,因此 ...

真是专业呀,我们是做材料的,上回在日本一家材料公司看到应该就是这种机器,不得不佩服人家外国机器的的先进。不得不说咱们国内的水平跟人家差的不是一星半点。我是做易切削钢的,所以会用到自动车床,德国的车床加工速度是咱们国产的3倍多。

游客

网友:
这种简单设备,国内外水平不可能有很大差距,关键是价格。能有进口的一半价格,就可以比他们做得更好。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我在以前的公司也遇到过楼主同样的问题,到我离开也没有解决掉!在这里也学习一下!大家都出来讨论一下

网友:
害怕伏枥说的很有道理
出得起什么样的钱买什么样的机器

游客

网友:
钱能决定一切吗。看看11楼的评价。

网友:
这种肯定是挤压加工了,还用问。。。

网友:
看过照片,再来判断其断管工艺,如何?

网友:
中国就会克隆人家的东西

游客

网友:
技术必须有继承,在前人的成果基础上发展才能进步。孙猴子也不是从石头里蹦出来就是齐天大圣。

楼主:
其本工艺就是退火后的铜管去拉伸机拉伸,然后通过上料机构将料输送到一定高度平台,两头进行锯切,再进行去毛刺工序……。现在就是毛刺去不干净。图画得不好,请大家指点。

网友:
makino 在9楼点评:“ 你非得看到这种机器图片就明白了。抬杠长学问。但日本人就不给咱看。一层窗户纸一捅就破。”

并非抬杠,虚心请教。
我在9楼把旋切定义为“旋切是用无刃割刀绕管子旋转并同时压入,从而切断管子的方法”。
前面您说:“滚切有很多方法。你所讲的是一种类型。这里不太好讲。因为牵扯内部机密。我在日企见过这类滚切机器,的确很好。”
请指教,有别于上面方法,用“滚切”定义,还有哪些不同方法呢?
不必给图片,具体牵涉到内部机密的东西也不必说。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本工艺就是退火后的铜管去拉伸机拉伸,然后通过上料机构将料输送到一定高度平台,两头进行锯切,再进行去 ...

看来这个“去毛刺”并不是个可以马虎混下去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