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工位刀架问题

楼主(2012-05-16):
数控机床CAK6140数控所配四工位刀架,系统是广数的980TA,在工作时,第四把刀找不到,另一台锁不紧,不知是霍尔元件还是机械故障,请各位指点……

网友:
把4号刀线与3号的换一下  然后调3号刀刀号看一下  4号刀对应了那说明4号线有问题

网友:
估计是4号的信号线断掉了,可以和另外任何一个信号线换下,锁不紧是不是参数刀架电机反锁时间稍短了点,也可能是里面的蜗杆轴承坏掉了。

楼主:
明天上机试下,多谢

网友:
看看梯形图啊

网友:
是霍尔元件坏了,可以MDI输入刀号就可以知道,在诊断那里可以知道刀架锁紧的时间

网友:
电气故障居多

网友:
通过诊断检测。一般不是线就是发信盘坏了,换一个就好了。

网友(2012-06-27):
发信盘坏的可能性最大,换个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