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刚买了台济南四机的外圆磨(西门子系统),求助

楼主(2012-05-16):
公司刚买了台济南四机的外圆磨,西门子的,2轴。仅限直园,非斜切式。
因为是本单位的第一台,本人也很荣幸成为此机的使用学习者,厂家培训的全是简单的皮毛。
我是从数控车《发那科》调过来的,想用数控车那套粗精车循环的方式来应用到外圆磨上。

不知道在论坛里的大侠有没有此类经验
编程操作应用等方面的技巧
大家有好建议 的话,请分享出来吧。

还有一个小问题,长期系统断电(15天左右)参数更改和程序丢失,是否与参数里边未选择“数据存储”所致?

头架的转动无法从系统面板里设置转速,切换手轮时,头架还停止转动……无法实现手动 磨削占刀的状态
该变频器的话,头架转速在MDI下和程序编辑时的转速就不准确了,仅限制当时变频状态,恼火中!

网友:
你下载一个西门子的系统操作说明看看,看能不能帮到你!

网友:
上西门子官网下载一个操作说明

网友:
多看一些西门子的资料

网友A:
这些和西门子系统资料关系不大
动作是PLC编的,假如觉得不好用,可以提要求,在不牺牲安全的情况下是可以改的。
但提醒楼主,做磨床要忘掉做车床的操作习惯,方式。磨床是R参数来设置对刀点等,坐标不可乱动。假如按车床对刀来操作,会直接撞刀的。刀补什么的,统统忘掉。
转速不对和最高转速设置有关系,匹配起来就好了。
数据丢失是802DSL的特点,电容记忆最多就15天,这个没办法。按存储数据启动能恢复到最后一次做存储的状态。FANUC是电池记忆,能用1年半左右。

游客

网友:
你怎么这么性急,我还没有来得及说找螺旋线呢

网友:
你下载一个西门子的系统操作说明看看,看能不能帮到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些和西门子系统资料关系不大
动作是PLC编的,假如觉得不好用,可以提要求,在不牺牲安全的情况下是可以改 ...

是啊,跟车床大不同了
r参数来回调用跟车床刀补号差不多。
G1  绝对跟相对编程来回搀和
不会循环,一直在用子程序。
慢慢适应吧!

网友:
貌似楼主是北京航天的
那楼主单位定有进口的外磨了,进口磨床,也是用R参数,不同的是操作更人性化,有专门的操作界面,基本都是循环,确认来操作,需要手动输入的很少。会用到刀尖补偿,但那是修砂轮时用的。但也绝对禁止车床的诸如坐标清零的操作,坐标初始化有一套严格的程序和步骤,要校准到固定参考位。

网友:
貌似要记清楚R参数,程序很简单的了,没几步就完了,我单位的数控立磨就是这样的,PLC方面查看说明书啊,

网友(2013-01-24):
济南机床啊。。。。

网友:
我做过数控双主轴立磨,这和数控立磨一样,用宏程序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