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内孔车刀的安装方法,棘手

楼主(2012-05-16):
我遇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我的是斗山的数控车床,就是后刀架那种带刀塔的,刀塔是12把刀的,以前的内孔车刀刀杆上有一个平面,在安装的时候只要把刀子塞进变径套里螺丝压紧就把中心对好了。现在买的刀是圆杆的,没有那个平面了,请问我要怎样装入刀套怎样对中心啊。是买错刀杆了还是有其他的好方法。

网友A:
圆杆的?是不是买了加工中心用的镗孔刀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圆杆的?是不是买了加工中心用的镗孔刀杆了?

嗯咯,圆杆的,刀杆包装上面就是镗刀杆,但不象是加工中心上面的镗刀杆,明天拍个照传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圆杆的?是不是买了加工中心用的镗孔刀杆了?

照片已经上传了,请帮忙分析一下,看是不是弄错了刀杆

网友A:
我覺得還是弄錯了,加工中心因為用彈簧夾頭,所以要是圓的,不留平面,不過這個應該也能用吧,你想個辦法把擰螺絲的一面磨平,然後通過旋轉套筒來調節刀尖高度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覺得還是弄錯了,加工中心因為用彈簧夾頭,所以要是圓的,不留平面,不過這個應該也能用吧,你想個辦法把 ...

嗯咯,也能够用,但中心高只能够对个大概,那种一面是平的拿百分表拖一下就可以了,这圆的没有想到好办法

网友B:
这明显是车床的刀杆,加工中心的镗刀柄也有削平的,因为精镗刀都是可调的,不可能用弹簧筒夹的。不过这个刀杆不知何故尾部没有铣平面。

游客

网友:
我说的是类似这个图片中的刀杆。算了,不扯了,可能我没表达清楚。
刀头是活动的可微调后另有螺丝固定。
那怎么固定呢?筒夹?用了筒夹怎么调直径?
加工中心搪杆也有同样不削平位的。因为同样要变径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明显是车床的刀杆,加工中心的镗刀柄也有削平的,因为精镗刀都是可调的,不可能用弹簧筒夹的。不过这个刀 ...

我也在纠结这问题怎么不铣个平面出来,洗洗睡了,明天接着等答案

网友:
自己上平磨,加工一下

网友:
哇,居然还能买到圆的,太悲催了。
上铣床,用台钳夹紧,打表校平车刀平面,把刀杆铣个平面吧。

网友C:
要求换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求换货

能够换货就好了咯,仓库还有一堆,还有另外一个型号的,严重怀疑是不是山特卖给我们的淘汰货

网友:
有事找山特。呵呵
不过一般的车刀杆都有铣平面啊,该好好看看样本了

网友B:
原来是山特的啊。
山特推荐的内孔车刀首选紧固方式是整个抱紧,螺钉压紧削平面不是第一推荐的,可能是这个原因吧。

网友:
弄错了刀杆,是镗刀杆

网友:
你买了加工中收上使用的搪杆。但加工中心这种刀杆一般为硬质合金杆。

网友D:
我们单位的40到60的内孔刀杆都是圆的,山特的,找中心都是大约用眼看,还有,我们用斗山机床装刀方法跟你的不一样,应该旋转180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们单位的40到60的内孔刀杆都是圆的,山特的,找中心都是大约用眼看,还有,我们用斗山机床装刀方法跟你的 ...

呵呵,我们也是用眼睛对个大概,这个不是斗山机床类,是沈阳机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来是山特的啊。
山特推荐的内孔车刀首选紧固方式是整个抱紧,螺钉压紧削平面不是第一推荐的 ...

嗯咯,今天问了山特的刀具工程师,圆刀杆要配山特的变径套,山特的变径套和刀杆之间有个槽的配合,机床自带的变径套则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们单位的40到60的内孔刀杆都是圆的,山特的,找中心都是大约用眼看,还有,我们用斗山机床装刀方法跟你的 ...

嗯咯,今天问了山特的刀具工程师,圆刀杆要配山特的变径套,山特的变径套和刀杆之间有个槽的配合,机床自带的变径套则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明显是车床的刀杆,加工中心的镗刀柄也有削平的,因为精镗刀都是可调的,不可能用弹簧筒夹的。不过这个刀 ...

今天问了山特的刀具工程师,圆刀杆要配山特的变径套,山特的变径套和刀杆之间有个槽的配合,机床自带的变径套则没有

网友D:
他们的刀杆是圆的,用他们的套怎么确定中心呢?

网友E:
应该可以磨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他们的刀杆是圆的,用他们的套怎么确定中心呢?

变径套上面有个扁方,然后变径套里面有个小槽,转动刀杆感到有点点阻力的时候,就已经对准了中心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应该可以磨出来

磨出来是不准确的,跟我用眼睛对差不多

网友F:
山特专用的刀杆上有一根槽,导套上有一个弹簧和钢球,插进去后旋转,会有卡的 一下,就是已经定位了,锁紧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F:
山特专用的刀杆上有一根槽,导套上有一个弹簧和钢球,插进去后旋转,会有卡的 一下,就是已经定位了,锁紧即 ...

嗯咯,今天才知道,以前用的是机床自带的变径套,自带的变径套上面没有槽和小钢珠。

网友D(2012-06-23):
不对啊,我们这用的外圆就是圆的,没什么槽的啊,中间有孔中心出水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对啊,我们这用的外圆就是圆的,没什么槽的啊,中间有孔中心出水

仔细观察绝对有,要是还找不到,我那天拍照传上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仔细观察绝对有,要是还找不到,我那天拍照传上来

拍个图看看,看来山特生财有道啊,刀杆还要配他的套,估计那个套价格也不菲吧,不知有啥特殊的?

楼主:
今天把图补上

网友D:
我们单位这个绝对没有,我们是40到80的都有,都没这个槽,我们单位的刀杆是7倍的防震刀杆

网友G:
7倍的防震刀杆?能介绍一下吗?我正要这方面的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G:
7倍的防震刀杆?能介绍一下吗?我正要这方面的资料

识货的人啊,我们也是新产品试制,没有批量生产,具体效果不详……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们单位这个绝对没有,我们是40到80的都有,都没这个槽,我们单位的刀杆是7倍的防震刀杆

我们单位买的山特的圆型刀杆,都有这个槽,只是其他刀杆都没有使用山特的变径套

网友:
有谁知道山特的防震刀杆实际使用效果的吗?还有联系方法、价格等,劳烦大侠们讲一下,,谢谢了。

网友:
山特的内孔车刀杆有削平柄和圆刀杆两种
圆刀杆上面都有一根较小的槽,要配上山特的Easyfix夹套,这个夹套前段有个小钢球卡在这个槽上就定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7倍的防震刀杆?能介绍一下吗?我正要这方面的资料

你想具体了解哪方面的?我们单位用的反正是挺好的,就是价格有点高,7倍的80粗的3万左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