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硬质合金刀加工不同材料,请问切削速度给多少

楼主(2012-05-17):
如题,用硬质合金刀加工不同材料,请问切削速度给多少,材料品类越多越好,还请用跃发言,在下拜谢~

楼主:
自己顶一顶,比如灰铁,球铁,工具钢,淬火钢,铝合金他们的切削速度应该给多少合适呢,望指点,谢谢

网友:
刀片盒子上有推荐值的。
一般来说,软的快一点,硬的慢一点。

游客

网友:
反了,软的韧性好但不耐磨所以要慢,硬的耐磨可以快但是不抗冲击。

网友:
加工不同材料   硬质合金的成分也不同   装刀片的盒子上有推荐值   在正常情况下  用那个参数没问题

网友:
在购买刀片时,厂家有参考说明册。对应处理就可以。普通刀片如YG8,YT15.YW-1可根据切削定律来计算就行。

楼主:
广告真是无处不在啊

网友:
楼主应该说明是何种加工方式:车,铣,钻,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