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转换开关自动装配设备

楼主(2012-05-17):
转换开关外形如图:

图中,黑色底座的尺寸为32*32*7.5。
这个开关组成零件如下:

图中,左上部分4个触点簧片取出后,底座图片:

触点簧片、底座和旋钮:

上面的东西,底座先要涂上硅脂,再和其它零件组合成下面模样。组合时,旋钮和底座间有方向要求,旋钮轴上端的平面必须与底座的某一侧面平行,不能随意。

组合为上图模样后,盖上第2张图右上的黑色塑料盖板。盖上时也有方向要求。
再套上金属盖。
最后,金属盖有两个带钩的脚,要把它们与底座铆紧。

请社区制作这类设备的社友看看,有兴趣的请和我联系。

网友:
您好,请问智能化程度需要多高啊?
比如是手动涂脂还是机器喷涂啊?
小件装配是人工摆放还是机械抓手取件摆放。。
等等。。不知道问的对不对。。

游客

网友:
我对这类自动装配设备完全不懂,但一定把方案和价格估算传达,让供需双方联系。以后具体的技术和商务讨论,你们直接商谈。没有必要我就不参与了。
谢谢。这是个朋友的东西,请我帮他找高手解决。现在就一个实物在我手里。有没有可能就按我提供的照片和叙述,按不同情况,给几个大致的方案和各自造价估算呢 。

网友:
这种组装自动机我经常做。插弹片跟连接器组装差不多,最好是卷料料带,单个分拣难做。我现在做的一个V型的端子组装跟这个类似,比你的少一道折弯,散料,分拣和平送都有点问题,容易叠料,又不能用气吹。其它的组装问题不大,方向可以用振动盘或机构分拣。类似下面的开关自动机。如果可以的话,请把图纸发到melutinovic@126.com,至少我能给你一点建议。

游客

网友:
我对这类自动装配设备完全不懂,但一定把方案和价格估算传达,让供需双方联系。以后具体的技术和商务讨论,你们直接商谈。没有必要我就不参与了。
谢谢。这是个朋友的东西,请我帮他找高手解决。现在就一个实物在我手里。有没有可能就按我提供的照片和叙述,给个大概方案和造价估算呢 。

网友:
这类小项目。需要一个初步的可行性方案。模糊报价。
50w以内。
社区的滚刀鱼是玩这个的。

网友:
你好,你我也经常做这方面的设备,我是个人做,曾经做过,微型(钢球直径在1mm以下的)轴承全自动装配的设备,精度要求更高,如果您有意订购几台的话,可以给你最优惠的价格定做。。我的QQ:33999039

网友:
上面的几位大侠都是高手呀,我对这方面设备见的都很少,现在学习了,谢谢!

网友:
1、把黑色底板自动供料,抓取,定位,涂硅脂
2、铜片自动上料,抓取,自动安装四个位置
3、

4、黑色封盖,自动上料,机械手抓取,安装
5、金属盖自动上料,机械手抓取,安装,最后压弯卡扣,完成。

网友:
让我用手我都觉得不好装。嘿嘿!期望能分享最后方案!

网友:
这种设备关键是怎么稳定的分拣料,分拣料故障率小于万分之一,就能用,装配相对简单一些

网友:
这个开关我觉得难度在装弹片后再装旋钮,其他都没问题的
弹片要是料带才好做,散料会有问题
底座振盘送料,两侧的四个缺口是可以利用的,分料,涂胶都不难做。流道走直线配合刹车定位,问题不大
弹片料带定位针或棘爪送料或棘轮送料,气动或凸轮模组夹切插,为了效率,采用四个工站分别安装
旋钮振盘送料,定向,如何压缩弹片后压装暂时卡住了,等有主意了再来
盖子自动送料速度可能不够,建议采用弹夹式,两条切换,问题不大
金属片不清楚来料什么样,想来自动组装,铆接不是难事
整体布局建议还是走直线,比圆盘机整体外观要靓,这种设备从事连接器行业的高手更擅长,建议找这方面的高手合作
一家之言,不尽不实之处请包涵

网友:
我公司合作的外方工程师有制作汽车继电器,开关的全自动装配线的经验,青岛大星,乐星产电都有合作。
如果客户具备实施采购全自动装配线的实力,请站内联系。

网友:
来看看高手的方法

楼主:
非常感谢跟贴的社友,已将诸位信息转达。

网友(2012-11-05):
我们公司是主要做开关类装配的,其实都是大同小异,主要是那个弹片装配,因为弹片是揉性的,存在变性量不好分选料,具体看物而定,就像楼上各位说的一样把弹片做成料带,可以省去分选料的麻烦(也要看改料带好不好改)。其他的装配就简单了,现在搞这一行很多方案都是可行的,主要是要做到简单,稳定,产能高,维护少,嫁动率低。这些才是最重要的。有类似开关类组装可以联系我互相交流。现在有做LED设备有需要的朋友也可以联系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