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合金板要不要表面处理?请指教

楼主(2012-05-17):
   一般的铝合金板要不要表面处理,比如电源外壳(常用的那种),是不是直接折,然后铆螺母柱之类的就可以用了,要不要表面处理呢,一般这种处理是什么处理?   顺便也问问金属铸铝合金(不是压力铸,是比较大那种 400*400*100了)那表面要怎么处理?据我所知,应该是喷砂(要不要喷砂???),然后阳极染化处理。   谢谢了,工作只能自己摸索。

网友:
鋁合金是可以不做表面處理直接只用的!一般的表面處理是陽極氧化,主要是考慮美觀的問題才會用到,比如ipad的外殼就是採用而來陽極氧化過的鋁合金材料製作的。

网友:
钣金厂铝箱体都是
箱体表面氧化处理后
再压铆螺母螺柱的
如果是箱体喷粉
可以先压铆
再喷粉

网友:
铁路上一般要求表面阳极化

网友:
敢觉铝合金产品不做表面处理时间久了很容易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