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机正在前进,突然返回来时怎么回事啊?

楼主(2012-05-17):
液压机正在前进,突然返回来时怎么回事啊?

楼主:
{:soso__5663373028670280397_3:}

网友:
能不能具体一点,你的压机是什么控制方式,是伺服?还是比例?还是其他

网友:
一般获取得了信号才能返回。楼主条件太少。无法确定具体情况。

网友:
是不是真空的问题,或者电气方面有问题,介绍详细点。

网友:
因无图纸,估计是有杆腔有空气造成。

网友:
表达不清楚,无法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