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量设备的“标定”是什么意思;动平衡机上的“定标”又是啥意思?

楼主(2012-05-17):
计量设备的“标定”是什么意思;动平衡机上的“定标”又是啥意思?

请教,谢谢。

楼主:
对动平衡机有研究的朋友们,快请进来帮帮忙吧!

网友:
按我理解计量设备的标定应该是用标准件校准的意思,也就是对零。
动平衡的定标也是对设备的校准,目的是确定起始点位置,确定刻度盘0°位置在哪里。
方法是通过在固定位置增减配重,引起动平衡变化从而告诉系统0°位置在哪。
接触过动平衡设备皮毛,这个是厂家的人告诉我的。

楼主:
帖子如同石沉大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