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把2个单独的零件合并成1个零件(Solidworks软件)

楼主(2012-05-17):
本画一个复杂的零件,把它一部分一部分画,现在想把合并在一起,不知道有什么好方法能把它合并,请教各位高手???

网友:
woye想知道

网友A:
???装配??不知道啥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装配??不知道啥意思

说的很清楚了,那里不明白

网友B:
装配吗?
是将两个零件组合在一起,不是合并吧?

网友:
好像只能装配,不能把两个零件合并成一个零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装配吗?
是将两个零件组合在一起,不是合并吧?

装配会有分割线,不是一个零件

网友C:
可不可以把2个零件先装配起,再另存为零件图呢。

网友:
等待高手出现做答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不可以把2个零件先装配起,再另存为零件图呢。

我试过,但是还是有分割线。。

游客

网友:
在基体零件上来个派生零件

网友D:
在这个零件中插入另一个零件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这个零件中插入另一个零件即可!

在零件编辑中,怎么插入另一零件,能否详细告知,谢谢。。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试过,但是还是有分割线。。

高手,能否详细点???

网友E:
这个零件中插入另一个零件,然后用组合命令!

网友:
稍有一点麻烦。在分别绘制时,先在每一个图上选取必要的基准点,并标出与原点之间的尺寸。打开其中一个零件,用零件输入,把其他的零件输入到该零件的画面中。然后,根据原先所标的尺寸,进行移动或转动到正确的位子。最后进行组合。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个零件中插入另一个零件,然后用组合命令!

插入后是用不了组合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插入后是用不了组合的啊

插入后是多实体零件,可以用组合的

网友:
没有办法的,装配后重新存为一个PART,不能编辑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在零件编辑中,怎么插入另一零件,能否详细告知,谢谢。。

谁说不能组合?

网友:
这么懒啊,不会在复杂的基础上把简单的画上去啊!
咩有其他路可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谁说不能组合?

第2张照片不清楚,还是有点不明白怎么组合???而且看你第1张照片组合,还是有分割线,跟装配没什么区别。。

网友G:
引用 楼主:
第2张照片不清楚,还是有点不明白怎么组合???而且看你第1张照片组合,还是有分割线,跟装配没什么区 ...

这不是分割线。这和单体做是一样的。屏幕显示时可采用无轮廓线显示。在形成工程图时,可以将此线隐去。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不是分割线。这和单体做是一样的。屏幕显示时可采用无轮廓线显示。在形成工程图时,可以将此线隐去。

还是不太明白,

网友:
有图吗,拿来看看,学习一下也好

网友:
里面我合并的功能,你试过没,

网友:
在基体零件上,插入一个零件。。。

网友:
是在同一个零件里画的,就用组合命令

网友H:
先把其中一个零件保存为“XT”格式。打开另一个零件,点击“插入—特征—输入的”选择前一个零件的“XT”档就好了。
如果原建模坐标系一致的话,不用设置装配关系就OK了。
如果不一样也不要紧,点击“插入—特征—移动/复制”把两者装配好即可。就这么简单。

网友:
可以么 我也想知道

网友:
应该可以只是我不知道呵呵

网友:
装配会有分割线,不是一个零件

网友:
装配图转工程图后,可将分界线隐藏起来。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先把其中一个零件保存为“XT”格式。打开另一个零件,点击“插入—特征—输入的”选择前一个零件的“XT”档 ...

不错,不错,学了一招。。。。。。。。。。。。。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不错,不错,学了一招。。。。。。。。。。。。。

希望能够帮到你

游客

网友:
谢谢你,有问题一定向你请教。

网友:
插入→零件→按装配体一样加入约束条件→结合即可

网友:
好像很麻烦呀,不如一次性画好

网友:
有两种办法:
1.在零件图中,使用移动复制实体命令,然后以一定距离复制一个实体,然后再“组合”实体。(此方法适用于简单配合)
2.先生成装配图,然后保存为“*.prt”格式,也就是文件格式,在保存对话框中选择“所有零部件”,然后打开这个文件,再组合实体。(此方法适用于复杂配合)

网友:
学习了楼上和eyginu应该都是好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