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拉45钢型材开裂

楼主(2012-05-17):
请教高手
冷拉45钢型材,焊接成方框,电镀后放置3周,出现裂纺,裂纹螺纹状上升,见下图。

网友:
冷拉材自身有细微裂纹,电镀前酸洗导致裂纹加深,电镀氢脆与原焊接应力的复合作用,开裂,

游客

网友:
大侠,导致氢脆除了电镀还有什么情况吗,怎么解决比较好点呢?原来工作碰到过这类现象,但最后理化分析后又就不了了之了。
噢...学习了,裂纹倾向是与内应力息息相关的
拉制力的变化,抖动,设备振动,都有这种裂纹趋势,有些非常小,冷拉以后要退火或回火,降低内应力,消除这类趋势,但拉后酸洗或电镀,都会加剧这个趋势,尤其是在焊接以后的酸洗,电镀,
请教大侠,是不是可以认为在一定程度下必然会出现斜向原始裂纹?正常目标是不出现微裂纹?

楼主:
为什么裂纹呈螺旋状

游客

网友:
冷拉遗留的斜向原始裂纹
估计是屈服时由于切应力产生的45度滑移线产生的微裂纹

网友:
怎么变成这样子了呢

楼主:
今天找人看了过,说是材料含硫过高,不能用小钢厂的材料,不知对不对

游客

网友:
硫是热性能不好,并影响疲劳强度,你这个是冷加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