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减速度,这个解释看不懂

楼主(2012-05-17):
关于等减速度解释我怎么看不懂呢

网友:
是不是就是匀减速!

网友A:
也没看懂,直接列方程吧
V=V0+at
S=V0t+1/2at^2
算出来就是t=8秒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没看懂,直接列方程吧
V=V0+at
S=V0t+1/2at^2

这个方程您是怎么解的呢,V=0,S未知,a未知,t也是求出来的,,我最关键的是不知道他那个300/2是啥意思。

游客

网友:
没文化真可怕!
唉,我也真是浮躁,这个破玩意困扰我两天了,竟然是因为我看错了一个字,我一直把20转当成20秒了,无语了...
不好意思,弄错单位了,是对的,非常感谢
单位得统一,V是rad/s,S是20*2派
晕啊,按您的这个方程我解了一下,求出的解不是8
S已知,就是20转,我也不知道那个是什么意思

网友:
300/2实际上是求制动过程中的平均转速=(300-0)/2,就近似的简写为300/2。
这个题,没写完,后面的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方程您是怎么解的呢,V=0,S未知,a未知,t也是求出来的,,我最关键的是不知道他那个3 ...

V=V0+at
S=V0t+1/2at^2
V( a算出来就是t=8秒
这个是对的。V=0;Vo=300;S=20  [题中说,20转制动];可以求出来。

网友:
就是说匀减速

网友:
比较复杂,看了半天也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