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件轴承孔大了怎么办。

楼主(2012-05-17):
有一批铝产品,轴承孔大了两道,有办法解决么,高温加热后,急剧降温能行不行啊。

网友:
有精度、受力、振动要求的,就直接报废,扔了,别给老板看见,哈哈,

没什么高要求的,找一个喷涂厂,喷铝锌,回来做一个挤压模,挤到你要的尺寸就可以凑合用,

楼主:
精度要求不高,也没图纸,开始做的时候,做到零线客户嫌紧,结果直接做到加4道上了,现在客户嫌孔大,怎么办啊。

网友:
怕松吧  叫他们轴承安装时加轴承固持胶

楼主:
可是客户要求退货,我不想废了这批工件,怎么办啊。

楼主:
普通电镀找得到,刷镀找不到啊。

网友:
你多少件啊

楼主:
70左右件

网友:
试试用热变形法能不能补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