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套怎么摘不下来呢?各位有什么好办法?

楼主(2012-05-17):
今天,厂里一台苏联的龙门镗铣的铣刀套摘不下来了。
这个床子拉刀和松刀用的是螺纹,很常见的那种。因为是买的二手设备,没有图纸,说明书是俄文,而且图很少,没有松刀部分的结构。哪位大侠遇到过类似的情况,麻烦指点一下。
有一个地方让我怀疑,就是刀套的端面和主轴端面没有对齐,大约有8MM的间隙,工人说一直都是这样,我总感觉有问题,有间隙会不会拉太紧了,不容易松呢?还请各位大侠讨论讨论。

这是主轴上的刀套,有很大的缝隙。会不是拉刀的时候拉的太紧了呢?现在松刀的时候主轴跟着转,而且带着输入轴一起转。

这是刀套有锥度的部分,里面有螺纹,用来拉紧的。

网友:
有间隙是对滴,试着在刀套和主轴端面间隙加斜铁,要对称加,同时用力敲打,愚见。

游客

网友:
这个刀套是用螺纹拉紧的,主轴里有螺栓,电机带动螺栓转动实现拉刀和松刀,但是现在松刀的时候刀套不动,而是跟着主轴一起转动。

网友:
八毫米间隙过大了  肯定是有问题   间隙应该有

游客

网友:
今天把松刀机构拆了,请大侠看看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61595
间隙参数为2种;1-NT30-NT40=1.6。2-NT50-NT60=3.2。ISO标准
请教,一般间隙取多大合适呢?

网友A:
有间隙是正常的,没有间隙是现在比较先进的双肩定位主轴,日本大召和刀具有详细的介绍。
松刀具的办法是在主轴上端增加一个螺母是拉紧刀套的螺杆不能轴向移动,反拧螺杆即可顶出刀套。建议参考一下普通铣床的刀套。

游客

网友:
今天把松刀机构拆了,请大侠看看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61595
多谢,明天找份铣床的图纸看看

网友:
以我多年的经验。我一个大锤就搞定。
还是砸的力量不够

游客

网友:
退这个刀套的装置是用0.75kw 的电机带动的。直接砸是不可以的,有螺纹的,请看第二张图

网友:
这种刀套和立铣的结构类似,很难拿的原因主要是刀套锥面和轴孔起刺了,光洁度不行了!

网友:
烤一下 能打下来么

网友:
把螺纹拧下来,换一个粗一点的或细一点的棒料,砸不就行了!不太懂!!你说的是夹头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间隙是正常的,没有间隙是现在比较先进的双肩定位主轴,日本大召和刀具有详细的介绍。
松刀具的办法是在 ...

高手啊!!!!!

网友:
松那螺纹也是用电机带动松的?

游客

网友:
松刀时应该有东西卡住主轴的吧,是不是坏了,试试用东西卡住主轴手动转动松刀……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