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中心丝杆卡住了怎么办哪?

楼主(2012-05-17):
一台卧式630加工中心,X轴丝杆跑到了最后面去了,跑过头了,昨天做了一套新的钣金换上去后打算试下长度够不够。然后我用手轮慢慢的摇,最后一摇就摇到底了。出现报警SV0411 X移动时误差太大。后面想摇回来怎么也没办法动了,一动就出现前面的报警,用手去扳也没用,无能为力。摇的过程中没有出现过行程报警,后面一检查发现X轴的极限行程触块不见了,悲剧了。希望各位帮忙想个好办法,明天打算把丝杆和工作台的连接部分给拆了换新丝杆!

网友:
楼主惨了,试着把电源关掉,用力扳动丝杆,看是否可行?

楼主:
已经试无,无法动它分毫!纠结!

网友:
拆下连轴器,然后扳丝杆。我遇到过的问题和楼主差不多,是快进冲过头回不来,也是扳不动,把连轴器都并死。最后尝试拆连轴器再扳丝杆搞定,最好找厂家来搞。

网友:
这个不一定是丝杆坏了的原因,你最好把钣金给拆了,看看是不是哪个零件坏了,实在找不出就叫加工中心生产厂家来修。

网友:
看能否改极限坐标和X行程参数解决?不知道你的是什么系统的?

网友:
找厂家,顺便问没有触块算怎么回事

网友:
O1321      O1320     x行程参数号,改为无限大,99999999。

重新设置参考点。
(1)将PWE“0”改为“1”,更改参数NO.76.1=1,NO.22改为00000000,此时CRT显示“300”报警即X、Y、Z轴必须手动返回参考点。
(2)关机再开机,利用手轮将X、Y移至参考点位置,改变参数NO.22为00000011,则表示X、Y已建立了参考点。
(3)将Z轴移至参考点附近,在主轴上安装一刀柄,然后手动机械手臂,使其完全夹紧刀柄。此时将参数NO.22改为00000111,即Z轴建立参考点。将NO76.1设“00”,PWE改为0。
(4)关机再开机,用G28 X0,Y0,Z0核对机械参考点

网友:
拆开联轴器 盘回去后在装上 重新设定零点即可

网友:
卧加没那么金贵的!电机卸了,应该盘的动的,有点吃力是正常的,毕竟工作台的重量在那呢!你有不是丝杆螺母撞了,只是工作台顶上了么。就撞机一样啊!不用换丝杠的!盘的时候注意方向!!

楼主:
机床是日本的老机昭和62年产的去年年底换了一套新系统法那科的,丝杆用了好些年了跑出来的位置不太好了。前些时候去做了两只新丝杆回来,本来还不想换的现在刚好给它换上!

楼主:
没想到老鹰给我加了精,让我很是激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