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路减速带油压驱动发电装置 怎样受力分析?

楼主(2012-05-17):
这是简图 图中的液压缸怎样受力分析和计算?

网友A:
图片看不清楚啊。难道是利用公路减速带在车辆驶过时压下活塞产生压力油,驱动液压马达带动发电机工作?
开车一族的油就变成了公路部门的免费电了,呜呼!

网友:
字写的很漂亮,图片太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片看不清楚啊。难道是利用公路减速带在车辆驶过时压下活塞产生压力油,驱动液压马达带动发电机工作?
开 ...

嗯嗯 差不多就这样

网友:
字写的很漂亮,头像更漂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片看不清楚啊。难道是利用公路减速带在车辆驶过时压下活塞产生压力油,驱动液压马达带动发电机工作?
开 ...

这个是减速带啊~就是为了减速的~要是一般减速带不就把动能浪费了?这个不是还能把一部分转化成公路部门的免费电也是节能减排啊~

网友:
减速带是你自己刹车减速,车辆制动能量转换成刹车片的摩擦热,只是强迫某些习惯不好的司机注意安全而已,怎么能节能减排呢

网友:
好像没有啥可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