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套需高频淬火,请教工艺

楼主(2012-05-17):
这支轴材质40cr,现在工艺是先车加工成品,然后调质硬度28HRC左右,然后磨的那段要高频,硬度要求48HRC,最后回火。现在我的问题是高频硬度达不到,要么硬度只有30几度,要么太硬,连内部都有45度。中间区域容易断裂。请教高频工艺。
还有个套45#,要求中间高频硬度45HRC,搞不好,请教了。

网友:
很好搞了,你说轴有多粗,都能搞。

楼主:
轴是直径11的。是不是我的高频机问题啊。
反正要么没硬度,要么芯部也有硬度了。

网友:
40Cr是不是要油冷却,还是水冷却啊!忘记了。这上面你看看有关系么。

网友:
还细一点都能搞

楼主(2012-06-20):
请教了,是不是冷却方面还是温度??
我的轴都是先整体调质到28左右再高频的。

网友:
我觉着应该先粗车,然后高频淬火、回火,高频后表面并不好,然后再上磨床精加工。这样的效果好一点。
你这轴的加工方法和我们的产品有点类似,应该很好处理,你看看是不是高频时候的电流有问题,或是进给的速度蛮。至于表面开裂,我觉得应该是回火的应力释放不充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