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情况下用什么装置保证转盘一直水平转动而不倾斜?

楼主(2012-05-17):
(无正文)

楼主:
压力是可变的

网友:
在转盘F下方加滚动支撑应该可以吧

网友A:
你这个题目要求不明确,如果是转盘和下面的轴是钢性连接就不存在水不水平的问题吧?

网友:
这个范围有点大.

你要先告诉大家受力情况.

比较高刚性的方法是,,用转盘轴承支撑你的盘. 没地方放转盘轴承的话,只能在结构上加肋来补救 .然后竖直的轴长度要长一点.因为轴承是有游隙的,如果轴很短,游隙产生的角度偏差就很大了.

网友:
要保证只能加支撑了

网友:
盘子受力位置底下加个柱子,稍微和盘有点间隙就可以了。

网友:
加大转盘与转轴的“配合长度”。

网友:
有转动就有旋转支撑,有旋转支撑还怕它不水平,到底有多大力呀

网友B:
如果是转盘和下面的轴是钢性连接就不存在水不水平的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题目要求不明确,如果是转盘和下面的轴是钢性连接就不存在水不水平的问题吧?

转盘和轴用键或者螺栓连接,主要是要换不同的盘进行试验,这算是刚性连接吗? 力不大0-20N之间可调。

网友:
这也来问:给他一个平衡力就可以了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转盘和下面的轴是钢性连接就不存在水不水平的问题吧?

转盘和轴用键或者螺纹连接,主要是需要换不同的盘进行试验,这算是刚性连接?力最大20N,盘直径25cm,有倾角也不会很大主要是想保证水平精确试验

网友:
刚性连接基本不用考虑压力大时倾斜,非刚性则连接部分面积或范围尽可能大应该可以

网友:
参照大型立式车床旋转台

网友(2012-07-08):
受力点下方增加辅助支撑

网友:
直径250,受力20n;这个倾斜估计不是受力引起的,是结构问题或者公差没控制好或者是装配的问题
楼主最好上结构图,这样好让大家分析

网友:
下面加个垫柱

网友:
同意3楼说的

网友(2019-04-18):
兄弟们,问题是水平转动啊,你们这些方案是转盘垂直轴啊

网友:
只能说一句学习了

网友:
盘受力的部位正下方安装一个牛眼万向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