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心泵的叶轮加工制造工艺要点?

楼主(2012-05-17):
离心泵的封闭式叶轮在加工过程中,其工艺要点有哪些?由于个人阅历浅薄,还望各位前辈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1、车基准:卡脐子,按进水口找圆、出水口找平,粗车外圆,单边留2.5mm余量。2、粗车进水口:四爪卡外圆,按进水口找圆、出水口找平,粗车内孔、口环,单边留2mm余量,大外圆、前盖板、端面留1.5-2mm余量。3、粗车二面:三爪卡大外圆按出水口找平,粗车二面,单边均留1.5-2mm余量。4、打光过流部位:将流道打光滑,按图纸所要求标准进行,修正叶片进水口圆弧。5、精车进水口:四爪卡外圆,按进水口找圆、出水口找平,车好内孔、口环、端面与前盖板,大外圆车好一半,车刀校正进水口,用绞刀绞孔,用圆器及曲面样板检查。6、精车二面:t铁爪车圆,车平也车好的另一半外圆,后盖板平面圆弧R,后端脐子与端面单边均留余量,用圆弧样板检查。7、精车脐子外圆:上新胀胎(或上芯轴)车脐子外圆。8、磨端面:上立磨或平磨。9、清理齐口:首先清理加工毛刺,修圆进水口圆弧,修挫出水口叶片工作面,按样板齐平出水口。10、找平衡。11、车平衡。12插槽。13、去刺。检验工序14、按要求刷油。

楼主:
很详细,学习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