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的伺服电机制动,请教

楼主(2012-05-17):
z轴用的松下042G1V伺服电机 有个制动24v制动器 说是可以防止断电时候 z轴往下掉

我的问题是,既然断电了  24v电源也没有了,怎么制动?

网友:
那是断电制动器,是用弹簧配合摩擦材料完成制动的。通电后克服弹簧使摩擦片脱开,电机就可以动啦

楼主:
噢  明白了 是断电才抱死  通电就释放 让伺服自己去控制

还有个问题,要是没有给制动器通电就让伺服电机运转了 会出现什么问题啊

制动器不分极性,有两个引线 ,自己接,直流24v供电

网友:
断电 抱闸

网友:
断电 抱闸 报警过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