挤出机连续工作2~3个小时,在口模处出现一圈析出物

楼主(2012-05-17):
挤出机在连续工作2~3个小时后,在口模处出现一圈析出物,工作时间越长,析出物越多,最后粘连到挤出管件上,造成断管,请指点出现的原因及解决办法。

网友:
是不是挤出嘴内壁不光滑,嘴不圆所致

网友:
内壁粗糙度,倒角,挤压速度,挤压温度都可能会影响,分下下各种可能吧!!

楼主:
这么多原因,哪个是主要原因。有解决办法吗?

网友:
从表面粗糙开始看下是不是零件的表面加工开始

网友:
析出物什么颜色?

楼主:
析出物是黑色的,象是硬渣子

网友:
你们做的是什么物料?

楼主:
PE管,壁厚0.3mm

网友A:
估计是流道存在滞流,料流分解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流道存在滞流,料流分解所致

你是说我的口模间隙大了,在挤出量高的情况下,有滞流现象出现这种情况吗?跟温度有关系吗?

网友B:
没排干净料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排干净料吧

是在高速挤出的过程当中,在口模边缘随时间的增加而出现的析出物。

游客

网友:
加热温度没有调整好?

网友:
膜口密封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