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指教:硬质合金钻头沟槽磨削

楼主(2012-05-17):
请教硬质合金钻头一般用什么磨床加工,什么砂轮啊,砂轮能精确的修形不?
迷惑啊??

网友:
精度要求高的话  上加工中心   一般的普通机床也可以磨,  用金刚石砂轮

网友:
1、在钻头磨沟机上加工,用成型金刚石砂轮磨沟,平型金刚石砂轮磨背,工具磨开刃。没有磨沟机可以用万能铣床改造。
2、在五轴数控磨削中心上加工,一次装夹加工成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