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数980tdb如何用宏程序编程?原理是什么样的?

楼主(2012-05-17):
比如大螺距的T型螺纹  大径30 底径24螺距6   怎么用宏程序编辑呢?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
干嘛那么麻烦 直接G92 或G32  就可以了啊!

网友:
宏程序的原来就是算术加逻辑...再说6毫米的螺距算不上大螺距吧....

网友(点评):
只是举个6MM的例子 万一要加工几十毫米的螺距的话可以有个参考

网友:
只要螺距*转速的值小于最大加工速度就可以.............

网友:
在这个版块找找,以前有人发过宏程序车梯形螺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