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螺距圆弧螺纹怎么车?工件直径214MM长度400MM

楼主(2012-05-17):
大径214螺距10MM   底径208  单边车深3MM
底径是R5圆弧螺纹  规定螺纹长度130MM  我现在是在数控6150上做的刚开始车的时候转速S50结果车上去主轴老是顶死 现在用200转速 先用30度尖刀单边车深2.5,然后开始左右借刀车,螺纹牙车宽5MM左右再用R5的手磨车刀车 不知能不能行的通哦   由于工件太大不知是否有在数控上车螺纹安全转数的计算公式 ?会的大侠们就不要藏着掖着啦  都出来 透透气啦 !谢谢哦

网友:
变频主轴,低速加工时电机功率达不到,扭矩不够而停止...

网友:
单边深2.5个估计很难。我以前做过比这个还要大的八字油槽,我是一刀0.1mm开始进。但是拉到最后就拉不进了。最多单边1.5MM深,而且我的工件是铜的,相对拉起来容易些

网友(点评):
确实,我进到单边1.5就开始左右借刀车了 完了单边在车到2.5 然后继续左右借刀。。。关键R5的底径圆弧很难车。。刀片R5全部受力 加上主轴扭矩不够 车出来振的不得了的 不知数控能否车出这类型的产品,工艺不知对不对

楼主:
是的,变频主轴上车大件螺纹很有挑战的  要怎么样才能保证产品车削成功,到底是机器问题还是工艺问题,也要探讨的。。。哎 烦的

网友:
分层法,慢慢车

网友(点评):
恩 还要考虑刀具

网友A:
尝试一下用r3的刀试一试,要用宏程序

网友(点评):
说到宏程序貌似好多操作手都不太明白 如果您懂得话 希望能借鉴一下您的经验 谢谢!QQ348487218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尝试一下用r3的刀试一试,要用宏程序

我刚毕业不就,也只是会一点点,有兴趣加我1058739097一起研究下

网友:
留言。嘿嘿。

网友(点评):
高手就留点什么呗 (*^__^*) 嘻嘻……

网友:
嘿嘿....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59070
尖刀车圆弧螺纹 懂宏程序进 懂MC9数控车的进,懂数车手工编程的进

网友(点评):
我建议楼主把图纸给(行中)这位大侠!随便给大侠冲个话费~大侠有时间一定帮你搞定的!运气好~大侠还可以教你一下MASTERCAM

网友(2012-07-28):
我建议楼主把图纸给(行中)这位大侠!随便给大侠冲个话费~大侠有时间一定帮你搞定的!运气好~大侠还可以教你一下MASTERCAM

网友(点评):
我们单位机器不行啊 是变频主轴 扭矩不够哦 当时我试车的一个只车了一半。。。。那个产品是焊接件 好多零件拼装焊接的 最后车R10的螺旋(也就是螺纹)总上上分别在两端车R10螺距10的螺纹一个是左旋一个是右旋

网友(点评):
没有多大要求只要螺距对深度控制好就可以 大型吊车上滚钢丝用的。

网友:
不错

网友(点评):
大哥,你好

网友(点评):
希望多多向你学习

网友:
你的车床是齿轮传动的么?如果是,你就把档位挂到低档位这样就不会把主轴车停了。像这些大的零件就是要用低档位,电机要用高转数才能达到它的功率。这样才切削平稳。

网友(点评):
没有试过哦 短短的几句话不过确实说的不错哦

网友B:
数控车削螺纹安全转数2000-80/F

网友(点评):
不是1200/P-80吗?我查了表好像一般的经济型数控都是这个吧。。。

网友(点评):
我记得也是1200/P-80,酱油兄来说说你的怎么是2000-80/F?求指导,求教诲

网友:
不是机器不行哦,是你水平不到位哦。交给行中吧。你就知道怎么做了。

网友:
虽然我觉得我也可以做出来,不过宏程序费时间

网友(点评):
手编好累的 超多子程序的吧 只能用G32吧 刀是直接从工件中间进去左右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数控车削螺纹安全转数2000-80/F

这是我这几年加工螺纹的重要依据!只能说是经验公式。如有语误请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