砂型铸造与重力铸造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2-05-18):
请问各位大侠:砂型铸造与重力铸造有什么区别?铸件性能上有什么不同?
谢谢!

网友:
       最主要的是目前所说的重力铸造基本都是金属型重力铸造,与砂型铸造最不同的就是铸造主腔是用金属型代替砂型,不过根据产品的结构还有可能用到砂芯。
    关于两种铸造工艺的区别主要是砂型铸造可以做很大尺寸的、数量不多的产品,而重力铸造所投入的金属型的寿命一般都在15W次,所以适合批量的生产。同时金属型铸造生产出的产品的表面粗糙度要比砂型的好。产品内部组织因产品而异吧。

网友A:
砂型铸造是说的造型材料不同,有砂型,金属型,而重力铸造,是说的浇注方式,包括重力,低压,真空等,所以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游客

网友:
谢谢!我看航空上有很多零件为什么要求用砂型铸造呢?是不是砂铸件性能与金属型铸造件有什么区别?
铸件性能上有什么不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砂型铸造是说的造型材料不同,有砂型,金属型,而重力铸造,是说的浇注方式,包括重力,低压,真空等,所以 ...

金属型铸件晶粒细,性能好(冷却速度快)

网友(2013-01-25):
金属型最好 但是成本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