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考虑任何阻力,水流量一定的情况下,管径变大,压力变化么

楼主(2012-05-18):
如果不考虑任何阻力,水流量一定的情况下,管径变大,压力变化么

网友:
变小木

游客

网友:
确定么 别靠想象啊

网友:
你做下试验撒

游客

网友:
晕啊 能做试验就不问了

网友:
http://wenku.baidu.com/view/6a36c9cdda38376baf1fae52.html?from=rec&pos=0&weight=415&lastweight=191&count=5你看下这资料

游客

网友:
不好,没说明白

楼主:
就好比 热处理炉的冷却水套, 前端是细管,但进入水套后面积立马变大,水流速度立马变慢,如果我要计算水套受力情况,就需要知道压力如何变化

网友:
应该是变小吧,菜鸟的猜想!!!

网友:
压力只跟负载有关系吧?跟流量没关系

网友:
又不是猜图题,还猜想  哈哈
变小,我也说不出道理,这个问题很重要吗,你是要考虑管的材料吗?
这个可以算的,不过都忘了

网友:
管径跟流速有关 跟压力没有太大的关系吧 就像1个大气压相当于10米高水柱

网友:
由白努力方程,管径变大,流速减小,静压增大。但若不考虑阻力,为理想无粘流体,按超流动理解压力不变,当然有扩缩的地方压力仍有变化。

网友:
Q=V·A
V=φ(2P/ρ)½
A=π(D/2)²
Q:流量;    V:流速;  A:管道面积;   φ——流速系数(与液体有关)
整理:
Q=φ(2P/ρ)½•π(D/2)²
Q不变, D↑,P↓
注:液压系统里压力所指的就是压强

网友A:
Q=V·A
V=φ(2P/ρ)½
A=π(D/2)²
Q:流量;    V:流速;  A:管道面积;   φ——流速系数(与液体有关)
整理:
Q=φπ(2P/ρ)½•(D/2)²
Q不变, D↑,P↓
注:液压系统里压力所指的就是压强

游客

网友:
V=? A=? frca sup 是什么 公式那本书上有 想仔细看看

网友:
楼主 如果不考虑任何阻力的话。在同一水平面的水路里没有压强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Q=V·A
V=φ(2P/ρ)½
A=π(D/2)²

开二次根号,液压控制和流体力学

游客

网友:
10楼的 由白努力方程,管径变大,流速减小,静压增大。但若不考虑阻力,为理想无粘流体,按超流动理解压力不变,当然有扩缩的地方压力仍有变化。 看到好多人和10说法差不多,你们2个说的区别在哪?

网友:
管径大压力肯定变小啊   不是单位面积越大压力就越小吗?这个是一个道理的     流量一定  管径和压力反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