饮料瓶锁盖怎么实现?

楼主(2012-05-18):
请教灌装机饮料瓶锁盖装置是什么样的构造,小弟刚开始做灌装设备,还望前辈们多指教

网友:
不知道你说的锁盖装置是什么东西?
我在饮料行业干了很多年了,没听说过这个。

楼主:
可能我表达不清,就是带螺纹的盖子旋紧,就一般的矿泉水瓶那样的盖子

网友:
目前一般是分为以下几个步骤
1 分盖盘分盖
2 旋盖头取盖
3 旋盖头旋盖
其间,瓶口下方有止旋刀与旋盖头配合,旋盖扭矩也是可调 的。

网友:
旋盖头里面有磁铁分布排列,达到旋盖的目的

网友:
锁盖机,先理盖(主要有旋转理盖和振动理盖) 上盖(有挂盖上盖上盖,取盖上盖) 输送  最后锁盖

网友:
是用分割器来定点安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