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硬度的材料该怎么钻?

楼主(2012-05-18):
材料:38crmoal,硬度:HRC 19
钻头直径1.5MM,孔深17.5MM, 用的是深孔钻
现在S600 40% F200 40% 感觉速度实在太慢了
想把F进给提高些,那么钻速S该怎么调合适些呢

网友A:
朋友你这个喷油嘴还是医疗器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朋友你这个喷油嘴还是医疗器械啊

都不是啊,呵呵

网友:
200/600=0.33mm/rev?1.5的钻头这么快???

网友(点评):
材料没退火之前进给200一点问题都没有就是F 100%倍率,现在的速度是倍率40% 钻头不是普通的国产麻花钻,是进口的高速钢深孔钻头

网友(点评):
我怎么感觉你的转速不是600是6000啊。200/6000=0.033mm/rev,这个还差不多。

网友(点评):
S是600,倍率40%,实际速度大概有3200吧

网友(点评):
汗,你这个s600是什么意思呢?难道不是转速的意思?3200的转速么进给0.06左右还可以接受。

网友(点评):
是钻速的意思呢,您说的进给0.06大概是多少呢,我这个是改装的数控钻床,里面系统是F200,然后现在调40%

网友(点评):
0.06是每转进给,乘以转速就是每分钟进给。40%应该是倍率啊,200*0.4=80。。。越搞越糊涂了。

网友(点评):
其实我不知道F是每转进给还是每分钟进给。。。嗯,以前F200的话钻17.1深孔大概就4-5秒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