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图纸中的孔如何加工,麻烦各位发表意见

楼主(2012-05-18):
图纸中红色是滑套,与黄色孔配合,黄色孔和蓝色空同心度要求0.15
两个孔肯定是要同时加工,这种小件需要在质量和效率两个方面都要达到要求,就是既快又好
各位高手有没有什么建议,用什么机床、那种方式加工

补充下:图不全,该产品是10mm厚,40mm宽的铁板,孔居中

网友:
车,铣,镗,线切割都能做,有什么难度??

网友A:
你既要效率还要质量,还有是不是投入要少啊,这种好事不多,脑子不要有那种把材料拉回来然后接着拉出去就赚钱的概念,那是做贸易不是机械加工,本来质量和效率是矛盾的不可兼得,投入大的话做个专用设备,肯定能保证比普通加工快,投入少的话普通设备的做法做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既要效率还要质量,还有是不是投入要少啊,这种好事不多,脑子不要有那种把材料拉回来然后接着拉出去就赚 ...

这话我同意,我是想要个最佳方案,在效率与质量之间的一个平衡点,

网友:
做个钻夹具在台钻上加工就可以了,若加工蓝色和黄色孔用钻铰复合刀,若加工蓝色和红色的孔一起钻就可以了。

网友:
在钻床上加工即可,用复合钻,然后用复合铰刀,0.15没有问题的。

网友:
下料,折弯,焊接,专用工装,打11的孔(16的孔朝上,11的孔朝下,同时打两孔),扩16的孔至15.7,铰16孔。

网友:
钻床先钻16眼孔,再铰,做专用钻头16眼孔导向钻11眼孔,以前干过类似的件就是这么做的!

网友:
这个要求不 高,做个钻夹具就可以了

网友:
镗床上干很方便的

楼主:
谢谢各位,心里有数了,几种方法都试下,对比下效率和效果

网友:
要是批量的话,就可以上数控啊,钻,镗啊,

网友:
这种支架类零件镗床最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