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法兰与罐体的拱顶如何装配?

楼主(2012-05-18):
这个法兰与罐体的拱顶如何装配?
注:不是普通的直上直下安装,而是法兰面与
      拱顶弧度相对水平安装。即法兰面是倾斜的。
      还有安装后法兰的插入深度是如何调整。
谢谢大家帮助!

网友:
给孔上沿做一个基准面。
法兰装配直接选择同轴。 深度可以设定法兰面与新建基准面的距离

我没理解错吧

网友:
切除孔时有一个临时轴,用此轴和法兰中心轴重合就可以了,
视图-临时轴-钩选

网友:
把这两个零件焊在一起,把罐的不规则圆弧面转换为法兰面,再在法兰面上装其它零件。
立体图里的装配利用同轴装配,用基准面调高度。

网友:
前辈们挺热心的

楼主:
各位大侠:

       谢谢大家的热心解答,但我是初学者,能否发个解答教程?

游客

网友:
看来还真是初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