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系统是win7的,不知怎样装S7-300的编程软件?

楼主(2012-05-18):
我的系统是win7的,不知怎样装S7-300的编程软件?现在有新版本支持吗?

网友:
看看这个行不
S7-300软件Win7安装教程

第一步:安装除PLCSim外的软件.

1.将光盘内容拷贝到电脑中,如果是镜像文件,用winrar或ultraiso等软件解压缩到文件夹中.

2.兼容性运行设置.右键setup.exe > 属性 > 兼容性 > windows vista >(管理员运行) > 确定

3.运行setup.exe, 开始安装

4.运行到软件选择界面时,去掉PLCSim …前面的勾,继续安装.

说明LCSim是仿真软件,在win7下不能直接安装,接下来独立安装.

5.等待直到安装完成.

第二步:安装PLCSim仿真软件.(此方法也适用于Windows XP)

6.下载PLCSIM_V54_SP4(Siemes官方网站) 和 PLCSim注册表文件(自动插入一个PLCSim项).

7.重命名下载的 注册表修改文件 为 PLCSim.reg,双击安装.

8.安装下载的PLCSIM_SP4.

9.Bingo and enjo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