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可否先画装配体载拆画零件?+特征复制?

楼主(2012-05-18):
现在都是先把一个个的零件画好,再去组装成装配体。不知道这个过程是否可逆,没有零部件的情况下,是否可以直接在新建的装配体中画总图?

另外:如果一个零件中有一部分特征尺寸在其他零件经常用的,该如何在绘制其他零件时做到方便调用?????

望热心人解答。。。。。。。。。。。。。

网友A:
这叫自顶向下的设计,理论上很好,但实际工作中有些问题在软件上解决的不算太好,所以,现在基本还是先有零件,再做装配,除了少量零件外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叫自顶向下的设计,理论上很好,但实际工作中有些问题在软件上解决的不算太好,所以,现在基本还是先有零 ...

先画零件,在画零件时并不能看到装配后的整体效果,等装配好了发现问题再回去更改,还真是麻烦了些!

网友:
画二维图,先画总图再拆单件倒是经常见。三维图才刚才始学,没有尝试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画零件,在画零件时并不能看到装配后的整体效果,等装配好了发现问题再回去更改,还真是麻烦了些!

以现在软件的水平,自顶向下的设计,一旦要修改设计,无穷的麻烦

网友(2013-03-20):
是啊先画零件,在画零件时并不能看到装配后的整体效果

网友:
正在学习软件,平常画惯二维总装图,现在一下转变不料观念,进展很慢

网友(2013-12-03):
边画边装啊

网友:
自定向下设计很麻烦的,有点更改就全乱了,修改很麻烦,如果不是精通这软件的话还是一个一个画零件再装配吧

网友:
在基础零件装配体上逐个添加所用零件,最终完成整个装配体的设计

网友:
有种方法是建立在自上而下的基础上的,就是在装配体中新建零件画出所要的零件,然后分别打开零件,另存,这样就像楼主说的可逆了,而且这样不会产生混乱,你更改主零件,其他零件也不会产生变化。当然,比较麻烦就是你要实现改一个全改就不行,必须逐一更改,和从零件装配过来是一样的。

网友:
少说了个,就是你另存后,把原来的零件从装配体中删除,重新装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