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明细表中的序号如何重排,序号重置

楼主(2012-05-18):
求助:明细表中的序号如何重排?因为删除或调整,中间有断号,请高手指点

网友A:
使用右键的功能

楼主(2012-07-24):
引用 网友A:
使用右键的功能

试试看,如果不成再请教

网友:
2008后直接拖动就可以了吧

网友(2020-10-04):
2018版本,完全可以拖动明细表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