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G导入CAD文件不显示

楼主(2012-05-18):
我用CAD2011画了个三维图,用UG8.0导入该文件导入成功了,但是不显示。请各位大侠指导指导啊!

网友A:
我建议你重新安转你的UG,可能是你安装的时候没有安装文件转换选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建议你重新安转你的UG,可能是你安装的时候没有安装文件转换选项。

回大侠我查了,在UG软件里能找到要导入的CAD文件,就是不显示。而且我不记得安装过程中有您所说的相关选项啊!
还有其他的可能吗?

网友:
试一下CTRL+L  打开图层,如果里面有256图层的话点击一下试试,我导入到UG6.0就是这样做的,不知道8.0怎么样

网友:
打开你的图层看看是不是全部都显示的

网友:
按下F8看看,有时候图形大小不合适,没看见

网友B:
这个问题就UG8。0的BUG,改用—UG8。5就不会有这样的问题出现。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就UG8。0的BUG,改用—UG8。5就不会有这样的问题出现。

ug8.0有哪些bug啊  求解释啊~~~

网友(2013-10-16):
可能在图层的第256层

网友:
用ctrl+L打开图层,然后把所有图层全部打开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