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G曲面缝合后用实体怎么求和不了啊?求帮忙啊!

楼主(2012-05-18):
  灰色区域是曲面造型后缝合的结果。橘黄色区域是我后来实体造型的。怎么把它们结合起来?我用了好多方法,做面缝合失败,片体加厚失败。实体求和也失败。实在是没有别的办法了......
我是分模具用的。
  附part档。4.0版本的。 上传得真慢。晚上再上传....

网友:
积分少不敢下载,首先两个东西一样尺寸的时候是不能合拼的,你可以向两边增加一点点厚度即可,把合拼公差调大一点也可以,另外你要检测一下你的片体是不是已经合成实体了

网友(2012-08-05):
导出STP格式,在倒进去,去参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