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厂大齿轮缺陷修补冷焊机

楼主(2012-05-18):
YF-200精密修补机
YF-200精密补焊机是我公司生产的专业用于模具、铸造及各种工件焊补的高精密度补焊机,该焊机的焊补精度可达到激光焊机的精度,同时又具有较高的速度及灵活性,是一款实用性较高的修补设备,是修补行业的真正帮手。
本焊机设置了两大实用性较高的功能:
    1 、精密脉冲点焊         2 、连续脉冲焊
 一、脉冲精密点焊特点:
 1 、高性能氩焊:2A小电流可稳定燃弧,是通用氩焊中的高端产品。
 2 、极高的焊补精度  由于本焊机输出电流、时间都得到精确控制,电流(2 -200A )、时间(1-600ms )范围内可任意调节,2A 小电流也可稳定运行,因此可根据不同的焊补要求,设置对应的参数,即使0.1 mm0.2mm的焊丝也可得到完美的焊接,达到激光焊机的焊补精度。
 3 、极小的焊补冲击  由于专利技术的采用,焊机的起弧电流、时间都比通用的氩焊降低数倍,克服了焊补过程中对工件的冲击,即使是对没有加工余量的工件的加工面也可进行修补。
 4 、极小的热影响  由于焊补电流、时间得到精确的控制,确保输入的能量仅够用于焊丝与工件之间的熔合不会有过多的能量作用于工件,从而使工件表面受热影响降至最低,达到理想修补效果
 5 、极高的结合度  本焊机焊后的结合度高,达到氩焊的效果,适用各种加工方式,不会出现结合不牢固、脱落等现象。
6、适用于不同部位的焊补  A、平面部位的凹陷、孔、洞的焊补。B 、细缝、沟槽。C 、棱角、楞线、尖峰部位。  D 、砂眼及普通氩弧焊后周边的凹陷
二、连续脉冲焊
适用于对热影响要求不是很高的毛坯件,此工作方式可大大提高工作效率,由于设置了独特的时间间隔功能,使其的热影响降低了数倍,从而不会出现烧穿烧透的现象。

 基本参数:
输入电源
AC220V
额定输出功率
4KVA
最大无负荷输出电压
65V
电流输出范围
2-200A
脉冲时间
1-500ms
连续脉冲间隔时间
200-1200ms
气体延时时间
6s
适用钨极直径
1.0-3.0mm
冷却方式
风扇强制空冷
外形尺寸
470mm×265mm×400mm
重量
38KG

 应用领域:
1.各类模具的焊补
2.铸造缺陷修补
3.工件零部件维修
 一、模具行业 注塑模具 冲压模具 压铸模 铜合金、铝合金模具
 二、铸造行业 球铁、灰鉄、不锈钢、的焊补,铜、铝合金缺陷的修补。
三、工件零部件 机械配件、汽车部件 、轴类、齿类、 泵类、阀类。
焊补特点:  A 、热影响区小。
B 、无须预热处理,焊后工件不退火。
C 、无变形和塌边
D 、无气孔和砂眼
E 、准确而精密,可焊接小而精密的几何区,最细焊丝可用至0.1-0.2mm。
F、使用方便灵活,可直接现场修补,免除对工件或修理部分做昂贵的分离工作。
G 、可用于裂痕,崩缺,棱角,砂孔及使用磨损后的修复。
H 、使用不同硬度的材料,可得到不同的焊后硬度(如60HRC)。对冷冲模的韧口及刀具刃口也可进行焊补,免除了普通氩焊繁琐的预热、保温等过程,提高修补质量及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