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olidworks草图转化成dwg格式

楼主(2012-05-18):
在solidworks草图中如何将已画好的图形保存工程图然后在转化为DWG格式,请社友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
你直接另存为你要的格式

网友:
兄弟,以后这种贴就不要发了,你懂的

网友:
兄弟,以后不要再转成dwg格式了,要习惯在sw工程图上标注和出工程图。

网友:
直接另存就可以了,其实CAD的图线也可以直接复制到SW的草图里的,有时候用起来很方便的!

楼主:
直接另存的话好像没有DWG格式可供选择的,直接将草图生成工程图后,工程图中不显示草图。还请各位社友明示。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了,自己摸索的。草图完成后,选择文件菜单中生成工程图,在插入菜单中选择插入模型,开始插入模型后图线是不可见得,关键的是选择视图菜单中的草图按钮使草图可见,然后在另存为DWG格式。

网友:
楼主很强啊!!!!!!!!!!!!!! * A) k, _5 g& x% V7 l

网友(2012-06-30):
先自己去尝试,真正找不到方法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