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处理内螺纹毛刺?数控车,普通刀头

楼主(2012-05-18):
求高手帮忙,解决一下数控车床车的内螺纹有毛刺。为了节省成本,用的是普通刀头。

网友:
我去外螺纹毛刺是外槽刀用螺纹程序改一下转角沿齿顶再走一遍,内螺纹用同样的方法试过,效果不显著,不过也可能的内槽刀的问题

网友:
你刀没磨好吧,还是刀头型号不对?单独的磨一把镗孔刀再走一刀

楼主:
谢谢诸位了。再想办法试试吧

网友:
单独的磨一把镗孔刀再走一刀

网友:
是你刀没磨好.还有你的切削参数在选择合理

楼主:
6楼,请问切削参数是P21切削进给起始速度为50和P22切削进给加减速时间600,都是初始值,需要调吗?

网友:
车好螺纹后,在走一刀螺纹底径,再用螺纹空走两偏.

楼主:
车好,再走两遍的话太花时间,而且牙纹很乱,不好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