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孔怎么镗?外加工贵,我只好自己干了

楼主(2012-05-18):
一个小方向箱体宽度170mm,这个是用镗刀先加工一端然后让刀身从两孔中间穿过再加工另一端,还是加工完一端后把回转工作台旋转180度。

这个箱体是个试验机,就做一个,所以使用钢板加无缝厚壁钢管焊接的。不巧的是,朋友的工厂里会干镗床的都辞职了,而且那台TPX6111B的后立柱被拆掉了。外加工就一个东西,有的不愿给干,有的张口要两百。所以我这个干铣床的为了省钱,只能自己硬着头皮上了。

网友:
回转180度加工好点吧

网友:
只要孔够大,直接一刀过,同轴度好保证,我们这里就这么干,立柱吗,听老师傅说,开了10年,就用了一两次!

网友:
俺在卧铣上镗过类似的箱体,可以先加工大孔,再通过大孔加工小孔,毕竟是单件,同心度也容易保证。

网友:
没说清楚啊,到底镗哪两个孔?一共四个孔啊

游客

网友:
中间两个是过孔,主要是是放轴承的那个两个孔

网友:
工作台面回转精度能够达到你的要求就采用这个方法,不能就只有把镗刀穿过大孔镗孔了。

游客

网友:
我是没玩过镗床还没摸透它的功能呀,只能用以前干铣床的思维去想不瞒你说,我找孔位都想用刀屁股去碰基准面然后拉数,估计要是有个正式的镗工看我这样做估计要喷血
如果回转180度你还能打出跳动来,那床子还能要么!
你那意思转180度之后我再打表校平然后再镗

网友:
200 你还嫌贵 自己干你这个价格干不下来的 1件太麻烦 你还得做镗杆

游客

网友:
用朋友的床子一分钱不用掏,两百块好歹能够一个星期的油钱那,现在钱不好赚能省则省呀
我这有现成的镗床和刀具呀就是没有后立柱

网友:
什么孔,精孔粗孔,有什么样的要求都没说。。如果要求高的话,200不算贵啊,,

游客

网友:
要求不算高 放推力轴承的,就是同心度高一点

网友:
从右往左镗,最左边的孔用反镗。一次就可以加工4个孔。当然,左边两孔的半径差不能太大。

游客

网友:
这种方法最好,能保证同心度,建议不要转180°了。
中间的两个是过孔没有啥要求直接用钻头都行,关键是放轴承的那两孔要求高一点

网友:
可以先加工大孔,再通过大孔加工小孔

网友:
悬伸镗中心高两端不一致
穿镗杆镗孔对工人水平要求高
卡钳测量

网友:
170宽完全可以一刀活干下来,但孔径不能太小

游客

网友:
最小的一个孔孔径40MM不知道算不算太小

网友:
轴承孔还是一刀落的好,这个零件也不深啊

网友A:
设计好象有点问题,不要过孔多好加工啊!

游客

网友:
过孔是好加工但是没台阶我怎么放推力轴承呀,用挡圈有点太儿戏了吧

网友:
从大孔穿过去加工小孔,同心度能保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设计好象有点问题,不要过孔多好加工啊!

扯淡!孔不重要,主要要的是那个台阶!没台阶怎么搞!

网友:
先加工大孔,再通过大孔加工小孔,同心度也容易保证;旋转180°要看你机床的精度的,一般是有一定误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扯淡!孔不重要,主要要的是那个台阶!没台阶怎么搞!

不要扯淡 了,办法是有的,只要虚心学习!

网友:
这个哥们真牛两字让我们无语

网友C(2012-06-21):
直接镗就可以啦,回转180度后同心度不好保证。

网友:
这个图不是完整的,至少我想外壁上应该有法兰孔什么的。

就你这前提,省钱的做法是回转工作台。

镗刀的粗加工余量要放好啊,单件这玩意,不同心(没轴套啥的)或者小了直接报废。

游客

网友:
是有法兰孔只是没画,现在出差等回来发个汇报图 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接镗就可以啦,回转180度后同心度不好保证。

你这个我很感兴趣,给个工艺路线和工艺参数看看呢?

网友:
一刀过,先加工大的两个孔,后镗中间最小的那个孔,最后反镗最小的那个孔外侧的沉孔!

楼主:
汇报了汇报一下情况

网友(点评):
做事有始有终老鹰版主一定要给加分

网友:
这个活不太很难。外加工200也不贵

网友:
放卧镗上面,不用回转,直接加工过去,同心度不会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