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侠认识这个东东?龙门镗铣松拉刀用的

楼主(2012-05-18):
在箱体内

连电机的一端,壳体里是二级齿轮行星减速装置

这个是电机,上面的齿轮是行星机构的太阳轮

把它拆下来了,和第一张图的位置相反,倒过来了。

把压板卸了

弹簧拿掉,取出来一个板上面两边是活塞,活塞有盲孔,下图有显示。中间是花键轴

本体,两边是油缸,中间是花键轴孔,第六张图上的花键轴是插在这里的,那个花键轴就是行星机构的输出轴,端部有两个爪(在第四和第五张图中可以看到)

网友:
这真没见过

游客

网友:
那就一起坐等高手吧

网友:
楼主让俺们这些才学疏浅的人长见识了。

游客

网友:
其实,搞设计的,更多的是眼界,见多识广才能触类旁通,举一反三

楼主:
顶一下,希望更多人看到

网友:
第二张我看到了行星轮机构,好像是电机带动的吧,第三张是个电机带齿轮

网友:
新人 加紧学习

网友:
看起来有点像液压泵呀

网友:
好歹给个总装的照片

游客

网友:
第一张是没有拆开的时候的图

网友:
怎感觉像多轴钻结构啊

网友:
进来见识一下了,等高手解答

网友:
这应该是上世纪80年代的设备,因为那时的电子控制技术不如现在,工程师们要解决扭矩的过载保护问题,一般采用的都是机械式的,楼主的这种结构貌似其中的一种;或者就是一液压离合器。不知道我理解对没有。

网友A(2013-01-27):
前苏联的结构 现在早已淘汰了 不过挺好用的 主要用于机床主轴拉刀用的比较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苏联的结构 现在早已淘汰了 不过挺好用的 主要用于机床主轴拉刀用的比较多

大侠果然是行家,这台镗铣床就是苏联的。不知大侠有没有相关资料可以分享或者推荐的?

网友:
这个真没有 以前修理过一次挺不好调整的

网友:
还真没见过,长见识了

网友:
两侧的液压缸是起到缓冲作用的么 怎样实现拉刀呢 没怎么看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