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床加工转速进给量?

楼主(2012-05-18):
材料9cr2mor,外圆140,淬火硬度63度 ,车刀为直径15的,陶瓷圆刀头 ,切削量为4-5mm ,求进给量。

网友:
1-2MM吧粗车就

网友:
陶瓷一般不用来加工普通钢件的。估计是金属陶瓷,但是金属陶瓷一般也不用来做粗加工的啊,因为比较脆,容易崩。

网友:
0.5MM左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