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不锈铁材料绕屑严重!津上的走心机

楼主(2012-05-18):
        机床是津上的走心机,被加工棒料为12,材料为不锈铁,外圆粗车时绕屑的非常厉害,高压水也开了,有什么好办法没?刀的话是京瓷的,针对不锈铁,不锈钢的专用刀片。就差用G74,了。。。

网友:
参数参数!!!

网友:
用刀片盒参数有毛用!一样缠。4 O" ]9 E- C+ y
刀尖R选大点的进给加快断屑,试试看。

游客

网友:
你继续喷。
我说参数个毛说你了?又没在你回帖点评,你跳个D,什么粪坑不粪坑的,你就是粪坑里的愤青知道不!不懂就拿参数来装B
你就是只知道用参数,参数是万能的?看了你许多回答动不动就刀具参数,人家做机加工的都瞎子看不懂公式不会算!你要讲就讲点实际运用时解决方案
刀具厂商的推荐参数不是拍脑袋给的,不了解问题产生的原因能解决问题吗?上网就是图个乐,别毛不毛的。不是粪坑就别整天喷粪!!!

网友:
高压气吹!用水没用的。转速拉高点,切速拉快点会有效果。我这里10毫米420的料转速一般是4000的0.1。尽管有缠绕,但要好很多的。

网友:
转速拉高点,切速拉快点会有效果。

网友:
我西铁城的!长期做303不锈钢!不怎么卷屑的!我都是京瓷的油冷却!4000转0.03进给单边2MM!不过还要精车的!

楼主:
谢谢大家,我试过大切削的,S7000,F0.2,不卷屑,但烧刀。S4000,F0.1也用过,效果不理想。油是樱花的。

网友:
我这里也用京瓷CCGT09T304,原装津上走心机,新日本石油DS15油。效果还不错的。

楼主:
楼上你您是怎么解决绕屑这问题的?

网友:
上面不是和你说了么。不过那是粗车的参数。精车转速不变,切速0.03。加工303420棒都一样。车完有喷嘴喷气吹刀。

楼主:
大哥,我刚看了您的回复,我现在是要求以点绕屑都不能有,要不背轴过来加持就不对了啊。我现在用的是G74指令,实在没辙了。我要避免烧刀,又要兼顾到加工时间。

网友:
用手魔刀

楼主:
手磨刀的不确定因素太多,下下策啊这是。

网友:
可以说我的很少圈屑!只是要看加工的轮廓!冷却油压力高点对好些就很少出现的了!我西铁城的都是这样!!

网友:
B轴过去抓料时候对B轴内孔吹气完了再过去。这样切屑就在材料上,反正切断后工件弹在接料箱里,拿工件的时候用手拨开切屑就好了。要做到完全没有不现实。对了,我这里刀片材料是PR930,看看是不是和你一样。

楼主:
我完全解决绕屑了,一点都不饶了。谢谢大家。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完全解决绕屑了,一点都不饶了。谢谢大家。

怎楼主么解决的?分享一下噻!

楼主:
其实一开始我始终在考虑不同的切削参数的搭配,没想到换个刀位,我就换了下刀位,程序什么都没变,加上高压油,就完全不饶屑了,程序的话用G74。

网友(点评):
太邪乎了吧!这样都行?

网友(点评):
估计是刀倾斜了点,铁屑排出方向变了

网友(2014-05-12):
用三菱的刀片,在交你一个办法,用G4代码,Z轴车削5个,G4停顿0.2秒

网友:
进给快了切削油烟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