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缝管打孔后内壁不能有毛刺,如何是好?

楼主(2012-05-18):
机床上的附件坏了,是根16的无缝管做的。去米思米买了根同样尺寸的回来,长度有700,在中间部分要打两个直径3的孔,不能对穿,要求打完后不能在孔壁产生毛刺。如何是好?

网友:
用和无缝管内径相同的圆钢穿进要钻孔的位置,钻完后,取出小圆钢。

网友:
嗯,可以试试楼上说法

网友A:
实在是不好加工就用火花机(电脉冲)做个3MM的电极打孔就没有毛刺了。二十分钟的事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实在是不好加工就用火花机(电脉冲)做个3MM的电极打孔就没有毛刺了。二十分钟的事情。

一个字, 对

网友:
4楼说的对,用电火花很方便的,我公司在钨钢上面打1mm的孔,就是这样的方式,非常的方便。

网友:
钻孔是不好解决的

网友:
赞同电火花.............................................................

网友:
那就电火花吧 呵呵

网友:
钻头磨平点,中心磨尖点(需中心),钻通前轻轻下去,转速慢点,总之还需经验。

网友:
钻头磨平点,中心磨尖点(需中心),钻通前轻轻下去,转速慢点,总之还需经验摸索啊!!

网友:
好解决,打个2mm孔,然后用2mm的铣刀兜几次圆就好了,因为通常铣刀是上螺旋,不会产生往下的翻边。